明基fp71e+黑屏维修

楼主(2012-05-31):
收一显示器开机不亮,电源灯闪,拆机测量C5707处短路,把两个5707都拆下,一量都短路了,换上新的,再把小变压器再加焊一下,机器修复,通电亮机,正常显示

网友:
捡到钱了,哈哈

网友:
显示器也就那几个原件老坏

网友:
液晶显示器就那么点东西,屏坏了不修,剩下容易坏的就几个,查呗,坏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