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z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5-31):
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示,裸板(有CPU,内存)时电流在0.52就不能了,且通电自动开机
CPU是I3的,有两组供电,其中一组TPS51611有0.88V;另外一组ISL62882C没有供电输出(此处说的是场管输出给CPU的供电)。ISL62882C芯片供电正常但无PG,基准电压有。
谢谢!!!
在线等…………。

网友:
所有 电压 都测下  不一定 非要跟CPU 电压 过不去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ISL62882要哪些条件满足才工作   谢谢!

同求,特别是VID与别的供电芯片不一样,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网友:
3.3V 5V都正常,按开机键可以正常关机,内存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故障......头疼啊

网友:
ISL62882C的PG引脚通过一个有5个引脚的芯片后进了三合一桥里面,桥也换了,求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像缺电压。

网友B:
说的不大清楚。好像CPU电压偏低

网友:
又是新机子是.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大清楚。好像CPU电压偏低

这个CPU有两相供电,现在有一相0.88,还有一相无供电输出,该相是ISL62882C管理,现在就是该芯片无PG,有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故障......头疼啊

搞好了,是ISL62882C的问题,换了就好了。之前用的是ISL62882,问芯片卖家说可以代用,现实是不能代用。
ISL62882C的PDF资料一直没找到…………。

网友:
主查CPU供电部,应该就是这里引起的!

网友:
我有一个I3的,CPU一相没供电,换了,不是一相没供电,都不知道怎么继续

网友(2012-07-05):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讲下,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