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不亮机

楼主(2012-05-31):
联想Y430用户反映摔过后开不起机,点不亮,送到我店的时候我试机,可以点亮,自检后显示LENOVO 品牌后,就黑屏,但是灯管还是亮着的,已经死机,再关机后,就点不亮了,怀疑接触不良,拆机未发现异常,测试开机电流好像还正常,外接和屏都不显示,测试板上重要电压都正常的,暂时乱了头绪了。(补充一下,是集成显卡,)

网友:
摔过的 机子   最好是换板子    这样修好了   毛病很多的

网友:
我修好了。。。。。。。

网友:
这位朋友修好的是什么问题分享下.我现在也有人个机子是独立的和你说的现象很像.

网友:
直接搞北桥就行了

网友:
但有时候不一定北桥的问题,但有可能北桥里面的LVDS还欠少么条件

网友:
摔过的机子修好了也不一定稳定啊,楼主我建议你劝客户换板吧

网友:
   估计是北桥摔脱焊了吧!压着试下啊!

网友:
摔得机器   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手里有个一样的板,还没修好啊

网友:
开机复位有吗?还是按时序来修吧,换板是最后一步

网友:
估计北桥摔空焊了

网友:
看看帖子,没什么新意

网友:
bios刷一个看看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摔的真难修啊,桥掉点的机率太高了。。

网友:
无铅的板子摔过之后一般桥就把板子拉的掉点了,一般只能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