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050显示器,工作半小时后黑屏,碰电源按键无效,芯片烫手。

楼主(2012-05-31):
一台三星P2050显示器,刚开机工作一切正常,但是工作半小时后黑屏,碰电源按键指示灯总是亮,不熄灭。
拆机后发现,电源高压板元件基本正常,但是驱动板上的1117-3.3、1117-1.8和主芯片都比较烫手,是不是坏掉了呢?

网友(点评):
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本来想换个通用驱动板,可是这机是触摸按键的,不好搞啊。

网友:
芯片不良,。换个试试

网友:
果断的换,,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你管的太多了,烫不烫不要紧,就是烫只要有3.3和1.8就是好的, 灯不没是因为MCU的事,你的刷25L1005

网友:
黑屏后,测3.3 1.8电压是不是正常,这板子主芯片坏的多。散热的办法能减低成本。

网友:
换掉那两个供电

网友:
查供电是否正常、有编程器就刷一下MCU、没有可以考虑整块驱动板换新,TB价格也不贵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测量了一下,黑屏的时候,高压板的ON/OFF为低电平,而3.3V和1.8V均正常,
过2-3分钟后又能自己亮起来,再用20分钟,又会黑屏。
我已经把主芯片加强了散热,但是无效。
我想,既然能正常显示一段时间,应该和25L1005的程序无关吧?

网友:
今天早上,把MX25L1005的程序重刷了一遍,结果令人沮丧,故障依旧。

网友:
芯片不热算正常吗,应该是高压部分,检查下

网友:
查下背光开启电路 从mcu出来后没有没经过开关管之类的 是不是他不良

网友:
烫手,先检查有没有外围小零件短路的,电容  二极管短路也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掉1117-8   都换掉

网友:
今天又测量了一下,+3.3V和1.8V无论是正常显示还是黑屏的时候,都是正常的,看来它们的问题不大,应该多数就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在TB上买了一块驱动板,换上就好了,但是故障的真正原因还是没有找到。以后再慢慢查吧。

网友:
主芯片都烫的话,坏的机会就很大了,查其它部件意义不大。

网友:
直接换主芯片吧。。。。。。。。。。

网友:
可是,新买回的这块驱动板,主芯片和稳压芯片也烫手,
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芯片要加焊一下。。。

网友:
芯片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