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休眠后 开启蓝屏

楼主(2012-05-31):
苹果 A1181 小白机 装的是WIN7 系统 休眠开起来后 蓝屏 症状是 屏幕下边 一排数字 1上到100 然后重启 就好了 求助 系统 换过 主板换过 该怎么弄
win7

网友:
这个倒是没见过

网友:
打电话问下苹果客服
同意楼主:
5.0
kaldkjdlks
同意楼主:

网友:
换的苹果原版系统吗
同意楼主:
5.0
kaldkjdlks
同意楼主:
苹果机就是挑剔

网友:
换原来系统

网友:
明天 换个XP 的 试试 苹果 原装的系统客户 不会用

网友:
主板换过.可能是硬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