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2-05-31):
IBM T43 有待机不触发,3。3 V 5V都正常,按开关不触发
拆机把内存重插一下,又开机正常了,或者按开关然后放着,它一会又自动开机进系统了,能进系统的时候一切正常
IO PC8394T 加焊过,无效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这种还是找个图纸对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