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显卡问题!!!

楼主(2012-05-31):
接到一个DV3000的机器,开机黑屏!显卡问题,报价,开单。
加焊一下不亮  换了个显卡 630的(原来也是630的)!开机亮了,客户拿走了,下午就回来了,说玩游戏卡,而且原来是8400M 的   换上显卡显示的是8300 GS的 换了两根630的  和一个631的 都是8300 gs的  ,
看电影都一卡一卡的!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

系统也重装过了!win7  XP  都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   一卡一卡的!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HP官网一直打不开  唉!!!

网友:
HP 官网下载的

网友:
缩水显卡吧

网友A:
给我的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你先刷个BIOS

网友B:
再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C:
玩游戏一卡一卡,还要看什么游戏是不是,看下这个游戏对于N卡的优化

网友D:
哈哈 兄弟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好多 这一般还是显卡问题的  不过我每次都忽悠过去了 不要再修  呵呵 可能运气好白 如果有不同修法修好的 告诉我声 学习学习

网友:
个人认为是换了系统之后,驱动没打好会造成画面一顿一顿的。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换一个好一点的吧

网友:
换了5个显卡了  630的 631的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我的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你先刷个BIOS

换了5个显卡了  换上都亮  就是两三秒一卡两三秒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换一个显卡试试

换了很多个了   现象是一模一样

网友E:
V3000好像是有个驱动能造成鼠标一卡一卡的,好像是电源管理吧,以前找的,忘了。你可以百度查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游戏一卡一卡,还要看什么游戏是不是,看下这个游戏对于N卡的优化

看电影也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兄弟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好多 这一般还是显卡问题的  不过我每次都忽悠过去了 不要再修  呵呵 可能运气 ...

我还在找问题

网友F:
确认显卡没有问题,刷新BIOS重装显卡原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V3000好像是有个驱动能造成鼠标一卡一卡的,好像是电源管理吧,以前找的,忘了。你可以百度查下试试

这个是DV3000  驱动都是官网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认显卡没有问题,刷新BIOS重装显卡原装驱动

3个新显卡   两个拆机的   BIOS是最新的   驱动官网下载的!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播放器呀,如果的那种可以高清加速的,你可以在播放器里,把那个高清加速的功能关了,再试试

网友:
我遇见过,温度,看看散热问题

网友H:
你把无线网卡拆了试下。我上次弄了个无线网卡弄的会一卡一卡的

网友I:
把原来那个植回去试试   630显卡一般本身坏不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硬盘问题,检测下是否老化或者坏道

网友J:
你那个630和他原来的630一样吗?shi 630后面的字母或数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你把无线网卡拆了试下。我上次弄了个无线网卡弄的会一卡一卡的

我没装无线网卡 也是一卡一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那个630和他原来的630一样吗?shi 630后面的字母或数字。

是一样的  换了好几个了  还是一卡一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原来那个植回去试试   630显卡一般本身坏不了

他的原本的  换上去不亮 黑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播放器呀,如果的那种可以高清加速的,你可以在播放器里,把那个高清加速的功能关了,再试试

这个和播放器没关系  我用了好几个了   就是放FLASH影片也是会卡的!

网友:
看一下显卡是打磨过的吧。

网友:
在换个原装电源试下

网友:
内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么?

网友:
解决了M下  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没装无线网卡 也是一卡一卡的
那就在换过个显卡芯片了

网友:
看视频一卡一卡 是不是网速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