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进水 笔记本维修一列

楼主(2012-05-31):
联想Z360进水  笔记本维修一列
  今天修到一台Z360本子,拿到手没待机电压,一点反应没有。(有个会拆机的兄弟,把它拆开洗了一遍了,不过PU11那还腐蚀不少,不知道怎么会倒那里去的)
拆机先测了3、5V电压,有的。按键板3.3V也有的,按下开机按钮时有个下拉的过程,按钮是好的,量了按钮和EC的线,通的,没断线。
接下来只有看EC和南桥了。
先测了EC的供电如图 EC  26脚有3.3V电压  正常。因为没示波器所以量不了南桥的和EC的晶振波形,只有先测别的所需信号,电压。
按开机, ec 发出 S5_on 电压3.3V正常。(EC    79脚)

发出rsmrst   3.3V正常。 (EC  33脚) ,这些都是开机时的时序。
这样看来,问题出在南桥那边了。
奶奶的 ,没示波器就这个麻烦,现在的情况就是供电,晶振,南桥本身了。
因为修台机的时候有个习惯,如果是晶振或者晶振边上的电容有问题的话,有时候用手摸下或者搞个镊子短下晶振2脚,有时能触发的,呵呵,我用手摸了下,不行,拿了个镊子短了下,*脏话*猛跑,一下就跑到1.1   1.3去了。心里还再想别南桥哦
换了个晶振,不行,心里晃晃的,取下连晶振的2个电容,开机跑了,电容引起的奶奶的,搞了半天。搞好了希望对新手有点帮助。开机LOGO    上个

没示波器这个没想法哦

网友:
补充下   南桥没有发出EC  18  73脚信号   忘记写了

网友:
南桥没有发出SUSC   SUSB  信号给EC          EC上是18   73脚    所以判断是南桥那边的问题

网友:
呵呵LZ这种维修方法,确实对没示波器的人来说是种帮助,让我多学习了点,短接方法。呵呵

网友:
嗯,没示波器的,确实学习了

呵呵

网友:
买不起波波的广大穷苦的维修人员向楼主致敬,呵呵

网友:
用手摸,没摸过,都是用带换的!以后试试看行不行,谢谢LZ的经验。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进水好多电阻电容操支

网友:
诣振电容坏的很少啊/一般情况EC条件都正常会先做南桥

网友:
从来没有想到短接波波,楼主这个方法下次我试下

网友:
今天修一台进水机  拆开全是虫子 哈哈

网友:
电容引起很少见倒是见过EC 资料坏的很多

网友:
对没错原来我们修台式机也是这样的有时候修笔记本测晶振一边没电压把电容拿了就好了

网友:
谐振电容坏的比较少见哦,学习了

网友:
你之前为什么不决定不搞下南桥的呢

网友:
短接晶振两脚会开机? 额。。。真算见识了 还真不知道这玩意 改天试下、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
呵呵,不错,值得学些

网友:
其实万用表 有些也可以测晶振频率的,我的优利德就可以,还挺准的

网友:
最近俺碰到过好几个 进水就报废的 死活找不到问题的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示波器我也用不了,不会调,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短接试试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方法也不错 短接一下看看有没有电压变化 再看看旁边的电容ok否?

网友:
学习了,这样也行啊。

网友:
不会吧,这么容易

网友:
我以前修台机的时候用过端接的方法    修笔记本示师傅就有示波器了哦

网友:
刚刚学完的笔记本。老师特别强调谐振电容。。。

网友:
看来楼主对时序还是很了解的

网友:
楼主这个短接晶振的方法适合所有的笔记本么?

网友:
上电时序 讲的真好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处理进水位置您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处理进水位置您是怎么处理的啊?》

已经有个三脚猫洗过了   不过PU11那有东西包着   也腐蚀了   我用洗板水洗的呀   洗好风枪一吹不就行了    我一般都不烤的    洗洗了事

网友:
可以这样啊,学到东西了

网友:
我也用不惯波波,都是表打打

网友:
摸晶振可以开机?   还没试过

网友:
修笔记本有示波器有时方便很多!

网友:
嗯,同意LZ的方法,台式主板都有好多这东东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