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690不跑码

楼主(2012-05-31):
修了块七彩虹AMD690 series 1.5的板子,板子上的供电都有,加焊了北桥和IO还是不跑码,请哪位大神教教该怎么修~~~!!!

网友:
怎么你没提到BIOS
CPU有复位了吗?

网友:
电池是否有电 CMOS跳线是否插反  晶振是否起震 刷BIOS  换北桥

网友:
就这样也叫修板吗?看样子论坛也是白上了,时序也不查就加焊,好的也被搞坏了

网友:
谁敢你说的,主板供电正常就会跑码啊!先刷个BIOS吧,其它说多了怕把你绕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