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硕杂牌946主板维修,CPU核心电压跳动很厉害

楼主(2012-05-31):
一宏硕杂牌946主板维修,CPU核心电压跳动很厉害
杂牌的946,775的板用CPU-Z测试CPU核心电压,一直在跳而且跳动很大幅度,每次一跳都跳到2点多V,现在开机什么都正常,但是只要是开程序,不管开什么程序,CPU就占100%卡的要命,DX门跟我研究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CPU占用率100%的问题一直没解决过

网友:
拆机直接量CPU供电别带负载看是多少

网友:
CPU风扇上的灰去掉
在弄点硅胶
不行就装个系统吧

网友:
上假负载看cpu供电是不是偏高了AD线是不是和正常一样

网友A:
我前天修了个VCore乱跳的,心想估计是vid针脚虚焊了,导致VRM模块乱输出VCore,于是什么都没干,直接加焊CPU座就OK了,10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修了个VCore乱跳的,心想估计是vid针脚虚焊了,导致VRM模块乱输出VCore,于是什么都没干,直接加焊CP ...

CPU座会虚汗啊,

网友:
今天看了下,居然到3.2V电压从0.8V跳到3.2V,一直跳不停,但CPU不发热,北桥很热

网友:
这个跳还能亮机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