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哉的华硕K42J!

楼主(2012-05-31):
店里修了一台华硕K42J的进水机子,叫我测试温度,结果吓了我一跳,一开机CPU就是98度,而显卡才42度,我以为是散热器没有压好CPU,结果我拆开一看,接触得非常好!
这是什么原因,听说是软件问题,我又下了一个最新版的鲁大师,结果还是一样!
机子本身也没有感觉到烫,风扇吹也的风也不是很热,
听说是什么温度传感器坏了,高手们说说,这是什么原因?

大多数是温控芯片的原因

网友:
也有可能是散热器的问题

网友:
CPU98度,出现什么情况没有啊?有可能是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没问题 鲁大师 有问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不会吧,显卡跟CPU是共用的,显卡温度很正常呀!

嗯   也是   看样子只有修温控啦   看看进水是进的那一部分

网友:
如果机子本身也没有感觉到烫,那应该是温控的事,找开图纸找出温控电器重点检查。

网友:
华硕官方的说法是 根本不认可鲁大师的 数据部准

网友:
用鲁大师到好的机器上测试一下,再做确定

网友:
有时不准的,只有不关机,测下3DMAK看关机不,不关就准

网友:
散热铜管 或者测温软件有问题

网友:
看下是不是散热器的问题,接处U的那头温度与尾部相差不多为正常,联想 华硕都遇见散热器坏的,一头热一头凉。

网友:
如果要是不出现死机,蓝屏,那就是CPU的温控坏了,

网友:
我也觉得散热器可能出问题

网友:
设计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