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索尼cr31

楼主(2012-05-31):
  这机器有风波了 。 一开始是主板PCB摔坏了 懒的搞 换了板子 换了以后  把平率调好. 装机
  用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后 无故死机  黑屏  我强行关机 。开机 就提示BIOS密码。蛋疼了新换的板子 什么时候有密码了   然后 找了好多的 通用密码 什么AMI  什么什么的。。。经过一番苦试百试无果。。。
  然后 蛋疼了  就把原来主板的bios装上  使用了中常,黑 继续使用
   差不多三天后 原来是两根667的内存 不过我把U换了T5450我换了T5870  条子换了威刚的两G的在原来的1G 但是没用多久晚上下载东西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直接死机黑屏 在开机掉了 报警一长两短 正常应该是显卡问题 以为显卡虚了  但是不确定 还是干了  干了好了  用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一开机还是报错 头大了,擦擦内存好 了  但是没用半个小时 又出问题了 再次插拔内存又好了 不过没那么那幸运了  进系统直接死机黑屏。。纠结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现在是彻底不亮了了 看电流正常时候1.6A显示 可是现在就在1.1 1.3A  不显示了  求救啊求救啊 各位大哥师父 小弟没辙了。。。。。。。

网友A:
应该是硬件加密吧,可以找到密码芯片做掉试试看,不行那就只能用索尼后门破解了

网友:
南桥热吗?热的话看看USB供电的那个过流保护那个八脚芯片

网友:
南桥不热 但是 北桥热 后来我干了北桥 还是一样  电流问题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件加密吧,可以找到密码芯片做掉试试看,不行那就只能用索尼后门破解了

求解  那个部分的码片呢  还有要什么软件破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