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硬盘接口怎么改SATA吗?

楼主(2012-05-31):
RT:
本人手上有一块西数500G的移动硬盘,接电脑后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Unknown Device。
拆开后是这样子的:

电路板是一体式的,没有转接卡。
不知道旁边的排针能否改SATA??

网友:
e-sata
楼主没看到我发的贴子吗 你有搜过吗 写得很清楚 WD移动硬盘USB--SATA 接线图解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0898-1-1.html

网友:
把板子拆下来,每面拍个全景,你这就拍了个接口,怎么研究啊

网友:
这个要用专用的转接口的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这个要请教罗工了,好象前几天他就发贴修好了一个移动硬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1818-1-1.html看这个帖子应该对你有用

网友:
谢谢分享。

网友:
忘加分了,补上!
谢谢!!

网友:
5楼的那个连接很不错哦

网友:
估计数据信的定义都是一样,我没有看到过这种接口的SATA硬盘。

网友:
拆开电路板查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谢谢信诚兄弟,你的帖子就是我要找的,哈哈。
我之前有搜过,可能关键字不对,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