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亮电压不稳

楼主(2012-05-31):
插上电以后400V大电容滴滴滴响是什么坏了

网友:
电容会响吗?可能是开关变压器低频振荡的声音,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了吧?检查负载有无短路?

网友:
不太可能吧??电容不会响的吧!!除非是变压器

网友:
先把大电容换了,他的鼓包、漏液、容量不足,漏电都会引起变压器的尖声嘯叫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是变压器响吧?

网友:
看来楼主对电源还不太解,还是去买本书看看吧!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原来是符合二极管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