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改板后 12V管子发烫 怎么办 急急急

楼主(2012-05-31):
明基FP71G改板后 12V管子发烫   一分钟后黑屏   怎么办 急急急

换了他啊,bendan

网友:
换了他啊,bendan

网友:
12V管子输入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你是改电源板,还是改信号板啊。说也不说清楚。

网友:
把那管子换成大点的 然后在后面涂上硅脂再上到散热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