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2-05-31):
    一台IBM T30的本本,在我拆机之前的故障是偶尔能开机!开机之后拔掉电源就自动开机!怀疑是接口问题!拆机检测接口没问题!!郁闷啊!然后装机,老天,妈的这机器居然开不了机了!!马上有拆了,光着板开机,发现CPU风扇居然不转!按开机键有吱吱的响声!!!就是不开机!
   这是什么情况啊!!!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
T30很老的机器了。重点检查供电吧。不行就换板,这个板子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
你都测量了什么发上来。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你说的不开机是不加电还是加电无显啊

网友:
开关坏了,这个是通病,要不电容坏,电感空焊 了,

网友:
加电无显示!!!!CPU风扇有时候会转有时候不会转!转了也没显示!偶尔能开机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