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经验......红胶怎么快速去除???

楼主(2012-05-31):
维修的时候我最害怕遇到的就是  很多的黑胶  红胶 之类的  求各位大侠  给个好的方法去除  求教求教.........

网友A:
其实不用去掉。一定经验的BGA维修员应该能掌握好火候。时机一到,立马连胶带芯片一并拿下!

网友:
对对对,不过主板要固定住了,我曾把主板推下BGA台过

网友:
我认为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只能看看相关成功的帖子。在实践。搞坏几个练练手积累经验也正常!!!

网友:
先刷点松香水在胶上,再用风嘴对着红胶慢慢加热,再用镊子轻轻的弄,掌握点火候吧

网友:
不过要小心,不要把先挑断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每次都这样搞 烦啊 昨天还烫了下手   所以求教啊

网友:
用一根针   给打平了   不要太锋利  用风枪加热  问题和风力注意了  慢慢去掉就可以

网友B:
这种除胶是需要很大胆量与勇气的。搞不好的话,芯片取下来了,不过焊盘上面就有很多线头子起来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除胶是需要很大胆量与勇气的。搞不好的话,芯片取下来了,不过焊盘上面就有很多线头子起来了。呵呵。

取下来倒不怕了
就是在上面不好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下来倒不怕了
就是在上面不好去啊

你所谓的在上面是不是指显卡上面背有显存那种哦?那样的直接换显卡就可以了呀。以前的IBM上就有这样的。

PS:如果直接在板上取打黑胶或是红胶的,建议在BGA上最高温时延长时间,等到松软时再取,就不会出现飞线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去掉。一定经验的BGA维修员应该能掌握好火候。时机一到,立马连胶带芯片一并拿下!

那样很容易掉点得  再说了 要是只加焊的话 你不拨胶能行吗

网友(点评):
掉点是没经验。要足够的细心和对BGA的理解!

网友:
有的黑胶红椒是去不掉的  直接加焊就好了

网友:
风枪加热,列子扣

网友:
这方法只有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
有种除胶剂还有点效果,我一般是除胶剂泡半个小时,用镊子掏;再滴点除胶剂,继续掏,清除干净为止。

网友:
最好是买个手术刀片 很不错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