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0AB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2-05-31):
   今天客户哪来一个K40AB,说是进系统黑屏,偶尔还花屏,,检查黑屏是看见了,花屏一直没看到,,先简单的外设拔掉,内存,CPU换了,故障还是一样,基本确定在显卡上面。
           拆机压显卡,故障还是一样,不解啊,,坛子上睡北桥也容易虚汗,果断北桥也压了,,满心欢喜的点机,还是要黑屏,没思路了。。。百度吧,还是很强大的,结果,,,,,BIOS设置有问题,VGA切换有问题,改设置就好了!

网友:
呵呵,我原以为是求助贴呢?想提示楼主来着,原来已解决了,K40AB和K50AB都这样,我也遇到过几台了,不过比楼主好,我最初就在论坛里搜了一下,原来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网友:
慢慢经验多了就好了,什么问题都会碰到

网友:
咋个设置的,说一下,我还没遇到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