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数码相机 DSC-W530 SD卡插槽损坏 检查不到内存卡

楼主(2012-05-31):
索尼数码相机 DSC-W530 SD卡插反 把插槽损坏 检查不到内存卡, 这个卡槽买不到, 感觉也很难焊接,   想请教大家, 那几个角是  检查 内存卡  查好的, 我想短接一下, 把内存卡固定在里面, 能拍照就行, 谢谢了。

网友:
求助, 修过的, 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了

网友:
索尼机子用的是记忆棒,这个接口可以在多功能读卡器上找到,一般也就5-10元左右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