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怪现象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31):
海尔t621怪现象  笔记本维修

       我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啊,没搞明白,如果有明白的,告诉我一声啊!谢谢啊!
        今天接一台海尔t621,无待机,客户说前天晚上正常关的机,第二天再开的时候就开不了了,我当时心里一乐不会是保护的吧,那就走狗屎运了,放电,结果故障依旧啊,心想,还是老老实实查吧。
        觉得头大,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啊(新手啊,刚从迅维回来啊)。想想,无待机,那就从待机修呗,查得待机芯片ISL6237(附图1)主供电IN有,但是LDO没有出来,根据前段时间所学,知道IN出来了,LDO就应该产生啊,没有就换个芯片呗,反正手上刚好有这个板,先换再说。
        换好,通电LDO出来了,但依旧没有待机,测的ON1、ON2只有1.2几,难怪3V、5V出不来,不对啊,LDO已经产生了啊,最后测得PR166的1脚有5V,但是2脚只有1.2几,第一反应就是的级拉低了,那就查呗,从图纸上看要么芯片内部短了,要么就是SYS_SHDN#,想想芯片刚换的,LDO刚开始都不能出来的,现在有了,那芯片就暂时不考虑了,先查SYS_SHDN#吧,SYS_SHDN#分别去了下图两个地方,
       从图上可以看到,PD11、PQ36,D21、R355都没有用料,显然,这两处都不对SYS_SHDN造成影响,这就让我想不通了,难道芯片还有问题,不能啊!去问我师父,他说有可能芯片内部微短,他建议把PR166断开,把第一脚直接接到ON1、ON2上去,说如果3V、5V可以产生就说明后级有短路,然后我就试了,想想,觉得麻烦,就直接拿镊子把PR166的1、2脚短接着上电,3V、5V产生了,当时没多想,就觉得不对啊,难道后级短了,但是后面明明不影响啊(前面说过了)。不明白,又去问师父,当时他很诧异啊,“那不是说明那个电阻有问题吗?”一想,是啊!(这个原因我就不多说了)换电阻啊,结果涛声依旧啊,彻底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最后想可能还是芯片内部微短的可能比较大吧,别个说把PR166直接短接了,能亮就行了,想想学的不靠谱啊。客户一直等着啊,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没办法啊,歪注意上来了,就当芯片内部有短路,就当里面有个接地的电阻吧,就想到了,电阻分压了,那我把PR166换成一个可以和芯片里面那个假想的电阻分压后得到的ON1、ON2需要的3.3V电压不就可以了啊,于是就拿分压计算公式VIN:5V,R1(也就是PR166):100,R2(芯片内部假想电阻):[    ],Vout:1.2v(前面说了),这样就算得R2为38.几,然后再把Vin:5V,R1:[     ],R2:38.几,Vout:3.3(ON1、ON2的条件)算出R1得16.几,找了个15K欧的电阻换上去,通电,亮了啊。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
先占个位置,敬候佳音

网友:
楼主这技术已经很到位了

网友:
不错 很好 技术很到位

网友:
On 信号1V左右应该能正常启动的

网友:
修好就好 客户满意为目的

网友:
有点弄不明白

网友:
就是不知道用着会不会出问题 。

网友:
后面那个分压还是不怎么明白在!

网友:
这样都能想出来,很聪明

网友:
修好了,就是你的本事。

网友:
个人还是觉得虽然电路是改了钱也收了用也不受影响,但还是力荐LZ和同仁们,如果有条件.有时间最好还是查到电路的跟本原因和大家分享经验,对电路分析交流这些有帮助

网友:
呵呵,有点搞头

网友:
能搞好,就不错,赚到钱才是真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