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怪!怪!怪

楼主(2012-05-31):
今天接一台G455,来时不加电,是U33的+3VALW转+3VS后继对地了。就调了个2.5V的电压去烧,电流一下就上升到5.32A,马上去摸哪个芯片发热,可摸来摸去,除了接线的U33有点发热外,还真没有摸到,看下电流,0.32,怎么又下降了,心想这下可惨了,不会是板层内烧线了吧?拔了电源,把板子仔仔细细全看了一遍,没发现有烧的痕迹,唉,不烧也烧了,总得看看是怎么个情况吧,把电源调到8V插上电源,没反应,慢慢调高,当调到19V时,哇,不但加电,还亮机了。真不可思议,马上装系统拷机,都一天了,一切正常。请高手们说说讨论下?这是怎么一回事?还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
把短路的电容烧断了

网友:
哈哈,也有可能哦

网友:
你查查CPU后面的电容 !看看是否正常。还有隔离保护是否正常!

网友:
还有这种? 额。。。佩服楼主啊 这也行。。

网友:
先用恒流烧

网友:
把短路烧断开了,估计是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455机器~跑电流1.2几~然后掉电~什么电压都产生了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有电容先短路,大电流上去又开路了,大慨在19v附近的丿其中一个

网友:
运气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