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换独立声卡听歌很正常只要一用录音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2-05-31):
电脑换声卡听歌很正常只要一录音就自动关机   郁闷啊, 求高手指点。。。 系统都重装了,

网友:
把驱动更新下,再不行就换个声卡吧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楼主换一块usb声卡不行吗?

网友:
会不会与IO芯片有关系啊

网友:
......解决了。。IC有问题

网友:
啥IC有问题啊?

网友:
换的什么IC芯片啊,也让我们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