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91,19寸宽屏现代液晶, 开机后. 在1到3秒后,黑屏?

楼主(2012-05-31):
1台Z191, 19寸宽屏现代液晶, 开机后. 在1到3秒后,黑屏, 电源指示灯一直是蓝色的! 该机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更换后, 故障不变, 难道是驱动板坏了! 多谢各位!
黑屏

网友:
灯管坏了。。。。。
同意楼主:
5.0
liuancheng
同意楼主:

网友:
灯管测试一下是不是好的

网友:
用外接高压条测试下灯管 一般是灯管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 高压板 坏了

网友A:
是LCD还是LED啊 如是LCD的应该是灯管坏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