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不跑码的板子等下判决书

楼主(2012-05-31):
1、915板子 PCICLK 有1.6V  有复位,CPU 有一根地址线对地阻值不对,只有10几欧

2、865GV板子 也是有复位不跑码   北桥有一组加电后为1.3V的电压对地只有3欧。供电管超烫,烫得供电线都变色了。内存时钟有3根没电压,另3根为2.4V,但测6根时钟线对地阻值却相同,上的是DDR内存

网友:
测CPU供电

网友:
865的板子。你说场管很烫,而且对地阻值只有3欧, 那说明场管坏了,但没有完全坏。你换下试试看,先排除下。

网友:
完全同意换一个MOS管。变色了的,一般直接先干掉。

网友:
CPU供电正常  是S极下面那对地只有3欧,不是D极

网友:
把场馆和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下。试试。

网友:
故障要一点一点排除。。。我  就是这么修主板的。有快的方法吗???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不要遗漏滤波不鼓不带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