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

楼主(2012-05-31):
一台兼容机,华硕G31板子,cpu E5200 五颗电容的那种  金士顿2G内存  问题是开机自检过后立刻重启,或者是windows滚动条过后重启,一直就反复无法进系统,有时候使用中重启,内存。电源。换过还是一样重启,现在就怀疑是主板和cpu ,那位老师碰到过,主板问题还是cpu问题?

网友:
问题补充,上次换了个cpu风扇使用了大约10天左右,这次又不行了,我怀疑是cpu问题或者cpu座

网友:
系统换没有

网友:
不用怀疑了 系统坏了

网友:
换过系统 还是一样,问题是不接硬盘开机出现主板logo后 也接着重启

网友:
你刷bios了吗? 你刷下bios看行不》

网友:
清一下CMOS一下!

网友:
G31的主板,你上一个PD的CPU或是双线程的CPU就能试出来了。这个好处理呀。你可以先代替法一样一样换来看。

网友:
重启按钮也要试试,,不知道你有没拔掉跳线试试、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啊

网友:
重启的问题也困扰我呀,你开机的时候看看提示的什么,还是比较好的,开机的时候有个自检的,看看是不是检测到那个固定的位置就重启啦,上面说系统的问题是,检测到硬盘就重启才是没系统重启的,先看看能不能进boos,在说啦。能就就改成优盘,发个启动前电脑上面的启动项目出来让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拔下硬盘了  开机按del   还没进bios呢  也重启

网友:
感觉好像是cpu有问题吧!

网友:
曾经自己用的机器,把显卡拆了卖给别人了,再找了张显卡怎么都不能进入系统,在走到硬盘引导的时候就重启(凭感觉估计),如此周而复始的重启,后来直接做了个系统就OK了

网友:
今天早上 问题出来了  插上检测卡一看rst灯常亮  ,按住开关无法关机 ,肯定主板问题了,初步测量全板子cos管电压跳变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不是重启是全板电压跳,复位闪,没整好,扔一边了

网友:
换过CPU试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