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块显卡 有的板可以亮 有的板不亮?

楼主(2012-05-31):
卡像是工包的,不像行货。
在映泰主板上 代码也可以全部跑完,就是点不亮。
换到昂达主板上又可以亮了。

网友:
那不是明显的显卡挑板子

网友:
难道是显卡不兼容?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 经常跟组装电脑打交道的都知道  别说是工包的 就算是垃圾七彩虹的430系列之类的  上到am2接口的 老板都会出千奇百怪的毛病  用在 主流板上就没事
以前显卡贵的时候  给客户上那种tc的200多的杂牌显卡的 基本上 要来回换着芯片组玩

网友:
看看显卡背面的小电容是不是掉了,如掉了的话,有的板可以点亮,有的板就不行。

网友:
多半是PCIE总线上的小电容掉了一两个

网友:
原因一:显卡后面的耦合电容掉了    原因二:显卡的GPU的某一个地址线开路了《加焊GPU>  原因三:GPU的某一个地址线短路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这很正常啊   就像七彩虹的显卡  装一些ASUS板子   进系统就蓝屏一样

网友:
    肯定是板子的问题,映泰的主板是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