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 这里面的第一步+3V_EC是由稳压块得来的吗?

楼主(2012-05-31):
请问各位大侠 这里面的第一步+3V_EC是由稳压块得来的吗? 还是从系统供电给的呢?如果是稳压块供给的,那么主板里能找到这个稳压块吗?(华硕的上电时序图)

网友:
以华硕A3F为例,是由MIC5236这个IC转变而来

网友:
不知你心目中的稳压块怎么定义。

笔记本不比台式机电源,它的电压适配器或电池只提供一组较高输入电压,其它较低电压是由这组电压经过稳压电路一次或多次变换而来。

网友:
不知你心目中的稳压块怎么定义。

笔记本不比台式机电源,它的电压适配器或电池只提供一组较高输入电压,其它较低电压是由这组电压经过稳压电路一次或多次变换而来。        这样啊,学习了

晨翔电脑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是待机5V稳压到3.3给EC的

网友:
肯定是一个系统供电的芯片出来的 。

网友:
这应该就是个线性3v吧  3v5v系统供电芯片应该就能发出吧   没必要再加个芯片吧 呵呵

网友:
应该是从你所谓的稳压块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