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邦800 1g内存进系统死机 重启,rst422检测死机,如何下手

楼主(2012-05-31):
金邦800 1g内存进系死机 重启,已确认是内存问题
用rst422检测死机有图

用mentest正常有图

用ramfix也正常有图

还有微软的以及其它的内存测试工具都正。
用好的内存带这根内存 rst422也死机不知该从何入手了?

补充内容 (2012-6-1 19:14):
今天降频到667可以正常进系统后,刷了spd还是不行,只能降频使用,目前进系统使用2小时还正常。

补充内容 (2012-6-1 19:44):
刚才在bios把内存电压调高了0.1v可以不降频正常进系统使用,是否正常还需时间来检验

补充内容 (2012-6-1 20:14):
用rst422检测内存死机 应该与内存无关可能是主板不行吧 (富士康p965)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加热试试

网友:
虽然内存不值什么钱,也不至于这么冷清吧

网友:
SPD的问题,刷一下。

网友:
SPD 内存的用什么编程器啊?

网友:
用软件 在主板上可以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