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版(清装)装系统都蓝屏死机,咋整!??

楼主(2012-05-31):
三星R503 的机器, 进系统时停在蓝色英文字母扫描硬盘那里,就不动了。
然后更换硬盘 重装系统,GHOST完成后 重启,刚要装驱动就蓝屏,
后来 用 安装版(清装),刚一开始,就又 蓝屏了。
到底咋整?

网友:
估计是分区表有问题   修复下试试

网友:
蓝屏代码是0x0000007B还是什么?

网友:
先检测下硬盘看下了

网友:
1,你装的是什么系统;
2,BIOS里看下硬盘模式;
3,恢复一下BIOS出厂设置。

网友:
改下硬盘接口试试吧

网友:
到BIOS里改一下硬盘的模式看!

网友:
改下SATA选项

网友:
就先装主板芯片组驱动,其他的先不装。。。

网友:
都改过了,真的不行,
报错的确是7B。

网友A:
装W7试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W7试一下呢!

问题是用安装版都不行,
算了,我再试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用安装版都不行,
算了,我再试下吧

你装W7试一下!看还蓝屏不!如果还蓝屏的话肯定就是主板问题!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独显!反正我是遇到一个装不上系统是显卡虚焊的!也蓝7B!什么模式改了都不行!结果加焊显卡一切都OK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W7试一下!看还蓝屏不!如果还蓝屏的话肯定就是主板问题!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独显!反正我是遇到一个 ...

那照你这么说,看来我得去加焊显卡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你机子的问题比较大,我上次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帮客户买了一块联想小本的主板,回来就出现你说的那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