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楼主(2012-05-31):
接一主机维修,用户反映按开关没有反映。接过手,故障如顾客所说。报价后,客户留下机器离开。
首先测量电源线,220V正常,把电源连接主板,硬盘的线全拔了,镊子短接绿线,我晕,怎么能启动呢,量各组电压,完全正常啊。装上去,还是不触发,清BIOS,清灰,还是老样子。
无思路了,拆下电源,还是能触发,我再装上,咦,怎么可以触发了,仔细检查,原来是我把24针主供电只插好了20针。马上实验,装24针,不触发,装20针,使用完全正常,纠结了。不过拷机一下午,木有一点问题,电话通知客户取机,收钱收工。
再说说用户的配置,AMD闪龙3500+,双敏NF4主板,7300GT显卡,鑫谷350电源

应该还是有问题吧,插20针也可以开机用呀。

网友:
这问题  能赚 多少钱

网友:
要我的话,跟客人说主板坏了,换板!你怎麽不确定故障就报价呀?要是主板烧了,你也按原来的报价修?
既然已经报好价了,当然就按原来价收了。
兄弟,懂得起哈

网友:
客户拿台主机来有些开关线没插得   CPU辅助供电煤插得   都有呀

网友:
这个不一样哈,的确是有故障

网友: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不过有些只插20P也是可以的,,

网友:
到底为什么还是没有查出来。

网友(点评):
修到能用就行了呗,管那么多干嘛,客户说的是不开机,我就给他修开机就行了嘛

网友:
这样也叫维修好 ,佩服啊 。

网友:
修不开机一般报价多少钱

网友:
我修机用的电源是20针的, 目前还没碰到缺四针不开机的板子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有这个问题 24 针 不开机   20针就能用  用了 3年了 没问题

网友:
上次也碰了一个这种问题的,反正不插那4针能用就得了

网友:
呵呵。。。能用就 好!维修这行啊有 时是得寻根问底,有时候啊也要难得糊涂!

网友(点评):
我感觉,不明白的故障,总是要搞明白的好,这是对客户负责,跟提高自已的技术有帮助的,何乐不为?就算客户急用也可以换个新的,留下来自己研究

网友:
市面上的主板大部分20PIN的电源都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个问题修修 30?50?80?

30吧!!!

网友(2012-07-01):
这样也叫维修好 ,佩服啊 。钱真好赚

网友:
我见过有人拿一部机来修,24针的电源接头被剪掉4针了,大概也是楼主所说的处理结果。我试过用20针的台达插24针的都能开机

网友:
24针的主板,插20针都能正常用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