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个单装系统……

楼主(2012-05-31):
一客户帮主机来说要装系统,我报价50,装上光驱,开始GHOST……GHOST到100%重启,以为50已经进口袋了。。。结果……重启后跑完滚动条,直接来个重启,以为是系统问题,换碟再装……问题一样,内存不兼容?……换内存再装,还一样……拆下主板,测内存供电,正常呀……是什么问题,该如何入手?

系统已经换了N个版本了,结果是一样的,倒!第一次遇这样问题呀……

网友(点评):
清了CMOS不一定就把硬盘模式改对了,自己进去改改,GHO完解压的时候把不用的全拔掉

网友:
沙发自己坐……

scq330 -4 技术区+求助,你还灌水?

网友:
要是好装,就不会让你来装了,,

网友A:
扫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没有还道看能不能给他从新分区看一下得行不?反正就那几个办法你自己试试嘛,不行换个硬盘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没有还道看能不能给他从新分区看一下得行不?反正就那几个办法你自己试试嘛,不行 ...

硬盘换过了,还是一样哦

网友B:
驱动的问题,,装个系统50 ,真挣钱啊

网友:
你看这个钱好挣吗?换北桥50还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的问题,,装个系统50 ,真挣钱啊

新装的系统能有什么驱动问题哦?以前没驱动的也能装呀……

网友:
那你什么驱动也不装看行不行,讲了系统再一个一个装,看是哪个驱动的问题.不行那就是主板问题了给!

网友A:
也可以考虑外设,把光驱取了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考虑外设,把光驱取了再装!

我先在正常电脑上先GHOST完,再去装,结果一样哦,换过系统了……

网友C:
不要用克隆版 用安装版的系统装下试试
记得看它的硬盘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克隆版 用安装版的系统装下试试
记得看它的硬盘模式

已经清了CMOS哦,安装版也试过了……

网友E:
降价吧,可能是价格太高了。。。。。呵呵。。。。。

楼主是不是想说系统没引导呢?你表达的很含糊!

网友C:
应该是装xp吧
在bios里把硬盘模式设定到兼容模式 不要选那个ahci模式
如果你确认硬盘、内存、主板、电源等硬件没问题的话 那还是系统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和硬盘问题,但首先你得知道主板是不是好的?

问题就在于不知道主板有没有问题,测试没发现有问题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清了CMOS哦,安装版也试过了……

清了CMOS也许不是在IDE模式,你还得进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降价吧,可能是价格太高了。。。。。呵呵。。。。。

楼主是不是想说系统没引导呢?你表达的很含糊!

不这么高要毛钣吃了哇,
不是没系统引导,是过了滚动条后才重启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装xp吧
在bios里把硬盘模式设定到兼容模式 不要选那个ahci模式
如果你确认硬盘、内存、主板、电源 ...

硬盘模式没错,硬盘、内存、电源确定没问题,主板不知道,测试内存供电正常,故障依旧呀……

网友:
常用来装机的好几个系统,不可能个个都有问题呀……,怀疑主板,我认真测一遍再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拿过来的时候机器是什么现象呢?如果也是这个现象,那应该是主板问题,因为你已经排除了外设了,还有一个应该是你的系统是用光驱做的还是用U盘做的,光驱容易导致读取的数据不完整,但没提示。。。。

网友:
直接搞硬盘装的系统

网友:
怎么没人怀疑主板啊  我看很有可能是主板的南桥出了问题哟

网友:
你换数据线试试。

网友:
建议把主板单拆出来换到其他机器上面安装,记住只拆主板哦,如果能装好那其他的挨个换着试吧

网友:
应该还是板子问题哦!我这里装系统最贵才20,你50,不错。

网友:
看下主板的芯片组,先别装声卡,显卡的驱动。最好来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上面楼主说,进啦滚动条就重启,正常的情况是滚动条结束,安装驱动,没安装驱动就重启啦,不是你系统的的问题,就是硬盘的问题,还有硬盘的数据线,要是你整天给客户装的系统,说明你的系统没问题,下来就是硬盘,你的硬盘分区啦吗?重新分区哦,很多垃圾硬盘必须重新分区才能装系统成功的,要是分区啦,检测也没坏道,检测的时候没分红色和黄色的,说明你的硬盘没问题,换个数据线,在装下看看,要是还是不行就换个电源看看,电压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问题依然存在直接推荐客户换硬盘,给客户解释你装不了的系统都装不了,出啦返厂,就是换硬盘。

网友:
南桥硬盘控制器的问题,楼主先进下PE看看能不能进,如果不能进,则可确定是南桥问题,

网友:
没见过世面,,,,,你去测内存干什么,和内存有关系吗

网友:
蓝屏你不知道?

网友:
看你们讨论  在后面慢慢偷学咯!

网友:
cpu坏了  也会做不了系统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逐个排除,CPU,主板,内存,硬盘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的,不是撞了山寨显卡了吧

网友:
桥有问题了吧。。。。在BIOS禁用集成设备看看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3

网友:
换个一步一步安装的系统,不要用GHOST,

网友:
滚动条后应该是蓝屏了,但是没停留,系统直接就重启了

网友:
LZ: 主要你收50便宜了啊,收80就可以装好了

网友:
重新分区,彻底重装,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在不就是南桥虚焊了,加焊下看看

网友:
像是SATA模式 改一下再试
同意楼主:
0.0
aa54911
同意楼主:

网友:
肯定是系统问题,以前遇到过好几起,最后都是换系统好的,装的系统是非常垃圾的系统,装完桌面只有几个图标,而且好多驱动也没,最后进系统大驱动就好了就装老点的系统。
反对楼主:
5.0
aa54911
反对楼主:

网友:
硬盘问题,相信是
反对楼主:
5.0
aa54911
反对楼主:

网友:
显卡不过也有可能
同意楼主:
5.0
aa54911
同意楼主:

网友:
保留单条内存再GHOST试试!
同意楼主:
5.0
aa54911
同意楼主:

网友:
把硬盘格一下。进BIOS调一下。。我那天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忘了怎么调Bios了。。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反对楼主:
5.0
aa54911
反对楼主:

网友:
看来楼主安装系统的水平有待加强`!
同意楼主:
5.0
htysm18
同意楼主:

网友:
有没有试过用安全模式启动呢?我估计是电源不稳定,要不就CPU过热也会引起这种情况!楼主你自己仔细检查清楚,这种情况很多细节问题引起的,要我们说还真的不好说!
同意楼主:
5.0
aa54911
同意楼主:

网友:
全盘格式化分区在装系统,硬盘的问题吗?换个数据线看看。

网友:
我只想问一下,PE能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