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W230N开机自检通过,有“滴”一声不显示。

楼主(2012-05-31):
屏供电3.3V有时无,卸下控制管跨接试了N次正常。装好好后又不显示。查屏供电3.3V正常。现在找不到神舟优雅W230N,屏闭合开关位置。有PDF电路图,请高手指点如何找出闭合开关位置及电路图。在线等帮忙。。。

网友:
这个屏线容易断的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就一个回复还无关痛痒。不关屏线事。外接也无显示。不显示时硬盘无动作。

网友:
查LID#要EC脚,追线OK

网友:
终于找到了SW1原来是一个磁感应开关。4楼原来是江湖高手啊!谢了。

网友:
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