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机器,佩服某些人

楼主(2012-05-31):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IBM,开机一看,I7+2G内存+500G硬盘+ati 7370  1G显卡,我的乖乖,整到高级货了,可以喊高点价格。

客户反映机器超级慢,开个浏览器都要几分钟,I7不至于这么垃圾吧,第一反应,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下机器的配置,还真是好东西,和用户描述的一样,只不过显卡后面多了个括号专门注明(显存1G)让我产生了怀疑,插入U盘,EVEREST一测,嘿嘿,马上现出了原形,真实配置为:

赛扬1.7CPU+845主板+256内存+10G硬盘+ATI 16M显卡

真佩服这哥们,还好我是当面测的,要是说我换了他机器我就亏大了

网友:
。佩服五体投地

网友:
真是高手呀。这假造的。佩服

网友:
这个造假的技术很早就有了 现在还有被骗的 真是无语了

网友:
这样的电脑见多了   不懂电脑还贪便宜又要配置好的碰到这JS  只能说活该啊

网友:
哪位朋友能告诉我在哪可以修改这些配置信息?

网友:
这种检测软件叫什么。知道的给我来份

网友:
这么老套的骗术很早就有啦,机器一拿来看下外表只要是做维修的就能看得出来,还需要用软件测试吗?

网友:
一般这种机器我不开机就知道是假系统,直接告诉客户

网友:
假硬盘,假机器我们店里都见到过,其实客户也没花几个钱,他们觉着自己捡到了便宜货

网友:
呵呵 貌似 优化大师就可以改这些硬件信息吧

网友:
优化大师能改吗,我想试下,还有什么软件可以修改,我不是去骗人的,只是试度,什么软件检测最好,

网友:
我经常遇到这种机器。

网友:
经常见到,这种机器我都不弄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看见机器外观,做维修的就应该清楚了吧。

网友:
这个做假的水平太差了,我们这边做成你其它软件测都是一样的,只有拆机查硬件才清楚的

网友:
呵呵 遇见多了 软件刷得 我以前也有 安装系统 什么都出来了 呵呵

网友:
以前碰到过是假的T60,你怎么没拍照呢?

网友:
这个造假的技术很早就有了

网友:
这种机器单从外观就看的出来,以前机器很多接口都被淘汰了,比如COM口,打印口,CARDBUS,MINIPCI,软驱等。机器比较厚重。现在的以轻薄为主。你看到的只是做的假系统,百度一下你们就可以知道大概的做法,多年以前就有了。这个在BIOS中就可以看到实际配置,有些做假系统的人为了这个还专门设置了禁入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