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完灯管,拿下来正常,一上就亮下就灭

楼主(2012-05-31):
显示器换完灯管,拿下来正常,一上就亮下就灭,换了N次都这样,还有一次装上也正常了,上了胶套和热缩管,可是一上完屏就之后就又不亮了,拆下来就好了,绝缘也做了没有问题,我都快疯了

补充内容 (2012-6-3 18:13):

本人倒霉到极点了,最后去保护后灯管倒是亮了,可是上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屏给弄碎了 。

换灯管的同时把灯管线一并换掉会好一点的
换灯管要小心又小心,要不就悲剧 了。。。
主要是灯管质量问题!
深表同情,维修还是需要耐心的!

网友:
实在不行 买成套的 灯架  就是费钱

网友:
高压部分虚焊了!尽量都加焊下!敬候佳音

网友:
看看高压板吧,问题应该在板子上面

网友:
灯管的问题,质量不好,灯管跟反光的支架之间漏电了,你要是去了保护应该就可以了,建议还是买质量好的灯管。。。

网友:
灯管两端 没焊接好 上去之后 虚连 导致高压保护
没搞过 建议换带架的灯管 反正 我们可以赚的出来
带架的灯管 不超10元一支

网友:
是不是打铁了 安上胶皮管的时候

网友:
灯管质量差, 灯管绝缘没做好漏电。

网友:
没焊好,或者没保护好漏电!小心装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一样的症状  我把高压板也换了 也是白搭 最后就不修了让客户买新的了  郁闷,,,

网友:
这个问题还修不上,高压线漏铁了,不用查高压,你手把的问题

网友:
如果不漏电的话就是高压板有问题了。先得确定问题在哪里啊

网友:
灯管跟反光的支架之间漏电了  换个带架子的吧

网友:
    哎,修了十多个液晶,就没换过灯管,一是灯管问题马上被老板拿走,自己换。只能修修电源部分的路过。

补充内容 (2012-6-4 22:30):
线放外面也可以吗?那屏怎么装得下。求解释。求图。

对我换灯管也搞坏了好几个。很多时候都放不进去。放进去了也要出问题。后来我就全部把线放在外面。这好方便多了。
你没修过吗?你以为换灯管是小玩意儿了?其实修显示器换灯管是最危险的部分,我最不喜欢就是换灯管!我刚学到现在一个多月换灯管搞坏客服的三个屏了!

网友:
本人倒霉到极点了,最后去保护后灯管倒是亮了,可是上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屏给弄碎了 。

网友:
遇到过多起,是灯管变形了,注意灯管上胶圈(一定要放到位置)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

网友:
            哇,搞坏3个屏了,那不是经验丰富了。真羡慕呀,学了5个月了,没摸过屏幕。最多摸摸显示器电源 部分。靠,太伤了

网友:
要不就是你把故障判断错误了,本来就是电源板的问题,你却换灯管,反倒多些事出来,以后要把故障搞清楚了再下结果哦

网友:
直接  去保护 !!

网友:
哈哈,我也碰到过

网友:
要么换完线要么换全好的灯架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遇到过,现象与楼主相同,最后外加一块高压板才算是正常了.我觉得应该是原来的高压板有问题l

网友:
应该是灯架没装好 卡到了

网友:
我就遇到过 把保护去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