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313ax 键盘拆不下来 帮帮忙

楼主(2012-05-31):
惠普cq40-313ax ,背面所有螺丝都拆了,可是前面c壳的键盘撬起来的时候感觉后面还有螺丝没拧下来。
背面又找不到螺丝了,难道是先拆下d壳的吗?

网友:
这个机器的键盘螺丝就3颗是很长的那3颗,有一颗在无线网卡旁边,要把那个盖子卸了才能看见,只要这3颗拧下来了,就放心拆键盘吧,可能下面有双面胶粘着

谢谢,已经拿下来了

网友:
有事粘胶的键盘,三颗螺丝拆掉(都有表示的)后用力拿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