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笔记本的温空出错会影响开机吗

楼主(2012-05-31):
还是昨天那笔记本,今天去迅维的维修部 。维修了把我搞出的问题 修好了,也可以开机了,我就把它装起来,就剩几个螺丝没装的时候,为了试下麦克风,又开不了机了,电流跑0.55.又回到刚开始的毛病了。我把电源拔掉 等了一些时间,再开又可以开机了。这时我用王用表量了风扇的3个引脚1脚没电,3脚3.3v.(风扇不转的)。开机风扇只转一下就停了。 开机如果风扇一直转不停,就开不了机电流跑0.55.这时1脚1.6,3脚5v。没道理,风扇是受EC控制的。CPU的温度是MAX6657的2,3脚监控,再有7,8脚传给EC, 。开不了机的时候应该是CPU温度检测出现异常,EC控制G993D打开+5V,同时也输出空占比(风扇的3脚)
,控制风扇的转速。还是与BIOS中的数据不对(温度设置)? 小弟水平有限,望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我传的图片怎么没了

网友:
还是昨天那笔记本,今天去迅维的维修部 。维修了把我搞出的问题 修好了,也可以开机了,我就把它装起来,就剩几个螺丝没装的时候,为了试下麦克风,又开不了机了,电流跑0.55.又回到刚开始的毛病了。我把电源拔掉 等了一些时间,再开又可以开机了。这时我用王用表量了风扇的3个引脚1脚没电 ,3脚3.3v.(风扇不转的)。开机风扇只转一下就停了。 开机如果风扇一直转不停,就开不了机电流跑0.55.这时1脚1.6,3脚5v。没道理,风扇是受EC控制的。 541682CPU的温度是MAX6657的2,3脚监控,再有7,8脚传给EC, 开不了机的时候应该是CPU温度检测出现异常,EC控制G993D打开+5V,同时也输出空占比(风扇的3脚)
,控制风扇的转速。还是与BIOS中的数据不对(温度设置)? 小弟水平有限,望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有好多机器不开机的时候是风扇常转,这个时候都是温度检测出问题吗?应该是板子上面又其他问题。

网友:
我这机器正常开机的话,风扇只转一下就停,开机不显示的时候风扇就一直转

网友:
也许是主板上别的问题导致风扇一直转呢

网友:
那你把温控芯片换了。

网友:
学习了!!我都还不会看图纸呢!!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没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其他电路有短路的话也会引起这故障的!跑到0.55就掉了,这里应该是在检测内存吧,你查下内存的供电负载,到北桥的数据线,旁边的外围!

网友:
没掉电 就是跑到0.55就不动了 ,停在0.55上

网友:
那可能是温控有问题了,你拆了温控试试,不要温控有些可以开机的。有些会掉电的,你试一下吧。你现在是跑到0.55不动了。。

网友:
如果有芯片最好代换一下看看啊 ~

网友:
温控坏会影响开机的。有些触发掉也有

网友:
换个温控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