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不跑码的板子实在让人蛋疼

楼主(2012-05-31):
一块致铭775的板子问题为开机黑屏,主机电源(300W)启动,没有自检声,但CPU发热,我用自己的230W电源代换下,开机不停报出长鸣。插诊断卡显示各个电压正常,但数码管没有任何显示,内存代换无用,CPU上假负载测量居然没有时钟复位电压,核心电压只有0.9V,开始怀疑我新买的这套假负载的质量了....但是实在没法判断这块主板问题出在哪
有知道的大神给支个招吧

补充内容 (2012-6-4 20:52):
不是诊断卡的数码管显示的数字不跑动,是根本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你就想跑码?

网友:
我纳闷的是CPU会发热啊,核心电压如果只有0.9V,它就能工作吗?
我是纯白菜,如果问的不恰当请别介意

网友:
先测各部份电压都正常了出来了吗?? 如果都是有了,刷BIOS,还不行加焊桥,再不行扔。。。

网友A:
要报警不跑码就是BIOS的问题,或者是你诊断卡没接触好不显示

网友:
开机报警是不是PS2旁边的排阻问题,吹掉试试

网友:
还是扔垃圾堆吧!

网友:
确实有这类现象,我新买的诊断卡,不跑码,郁闷呀,还好,店老板不错,给退了,诊断卡有问题也是不跑码的。

网友:
吹下桥试试.一般是芯片问题

网友:
一些板子 电压 0.9V    能正常工作的    长鸣的情况  一般检查内存槽的  问题    去背面  看下针脚是否搭在一起了

网友:
假负载又不是万能的

网友:
时钟,复位都正常了吗?

网友:
因为没修好,机主拿走了机器决定自己换板子去了....
可是我还是想弄明白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报警不跑码就是BIOS的问题,或者是你诊断卡没接触好不显示

我两块诊断卡都插过了,不可能都是诊断卡没接触好...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寻址 自检 前4步的问题

网友:
太过专业的活就交给厂家处理吧 ,毕竟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检测设备

治聋不行又治哑了 就麻烦了。。。。

网友(2014-06-16):
现在手里有一块致铭NC68主板  总是烧 CPU供电下管

网友(2014-07-21):
工作条件都没满足怎么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