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

楼主(2012-05-31):
电炉丝或者由电炉丝做成的发热器当生产工艺控制不够严格时都会产生热点,这些发热器件包括电炉,发热丝发热灯管,电吹风,热风枪等,有些器件也是我们一些维修工具中的主要构成。热点的存在轻则影响使用寿命,重则几分钟就报销。
热点的主要特征是炉丝在某一点或者某一小段发热比别的地方高,甚至搞很多。
热点形成的原因有
1. 连接点接触不良,如图中的2点。
2. 炉丝某段间距比别的位置小,如图中的1,3,4点。
对于第一个原因,去除氧化物后重新安装可以消除;而第二个可以适当拉长该段炉丝的间距,调整炉丝可以消除。
但是并非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矫正的,例如炉丝封在玻璃管里的加热灯管出现这种问题,只能认为这个东西是次品或者废品了。(参见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post&action=newthread&fid=23&extra=)

网友:
钨丝灯管如果出现热点问题比镍鉻电炉丝严重得多,因为钨丝的温度系数大,热点部分钨丝随着温度升高变得比别的地方电阻率更大,功率集中在热点,很容易烧断。

网友:
太深奥,没看懂!

网友:
很好理解撒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风枪或者家里的电吹风开起来看看里面的炉丝如果有特别亮的点,说明这个工具寿命不会长。

明白了!多谢解答!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这个是真的,原来使用电炉的时候往往烧断的地方都在最亮的地方

网友B:
张先生,我每次用风枪,里面都很红亮,能用到一年吗?

我的疯抢里面也很红啊,基地买的 852D 啊

网友:
明白一点点  算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先生,我每次用风枪,里面都很红亮,能用到一年吗?

只要炉丝发热均匀亮度基本一致就没有问题

网友C:
我给我的电吹风换上了 碳纤维发热丝  ,省电,而且温度不比卤素的差,不知道用碳纤维发热丝做底部发热部件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我的电吹风换上了 碳纤维发热丝  ,省电,而且温度不比卤素的差,不知道用碳纤维发热丝做底部发热部件如 ...

碳纤维发热丝,不需要装在真空石英管里的吗?上个图片看看可以吗?

我记得碳纤维是负温度系数的,温度越高电阻越小。

网友C:
装在石英管了里

网友(点评):
这就对了,要不高温下会氧化烧掉的。

网友:
呵呵,以前倒是发现了,但没重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装在石英管了里

我想用这个做个底部发热的可以不 ,这个升温很快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用这个做个底部发热的可以不 ,这个升温很快 ,

可以的,而且会很不错。如果你有加工条件,你甚至可以设计出比现在的BGA机底部加热更好的结构。

网友:
是做台子用的吧,不过要当心哦。

网友:
以前从来没注意过,这次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