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本的板级维修工具要那些?

楼主(2012-05-31):
本人是修家电为主的,但近来接了部分电脑来修,准确来说是换件。也想学习电脑主板级维修!想请教各位基本的主板级维修工具要那些?

网友(点评):
工具不是问题。。有钱就行,,最主要买BGA拆焊台。。。。南北桥补焊和更换都靠他

网友:
纯新手路过,我2个月前连基础电路都不懂的,现在刚学会换电容,向维修前辈致敬
板级维修要恒温烙铁,热风枪,吸锡器,示波器,万用表...

网友(点评):
BGA拆焊台

网友:
示波器先不用买,一是贵,二是新手感觉还用不上。我也是新手菜鸟,但是我没示波器也修了一些板

网友:
先学习主板的工作原理,与修彩电不一样,要弄懂上电时序,哪个先上电,哪个后上电

网友:
如果你彩电能修99% ,,主板元件级维修是很轻松的,

网友:
那个轻松了,两码事!
不要误导别人,它两还是不一样的,原理和修理方法有很大的区别,相同点电子符号相同,有些基本的小单元电路相同,

网友:
如果只60%  ,那就好好学习原理吧

网友:
主板诊断卡,恒温烙铁,万用表,300度可调烤箱,大功率螺旋风吹风机,热风枪,吸锡器,刷BIOS的编程器,你如果不换南桥的话,这些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烙铁,热风枪,吸锡器,万用表,BGA台,有这些就很够了

网友:
   工具小问题了 关键是看你会不会修了 好点的BGA 焊台8000---10000出头的都有 基它的工具和修电器大同小异

网友:
主板诊断卡,恒温烙铁,万用表,热风枪,吸锡器,刷BIOS的编程器可以先不用买,因为有些工具跟修电视还是区别好大的,需要经过学习才行,祝您好运!

网友:
你修家电一般的维修工具应该有,刚修的话买个主板诊断卡就好了

网友:
其实没什么就是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