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7寸的组装显示器花屏并抖动

楼主(2012-05-31):
一开始这样把屏线插一下就好了,后来固定好没用几天又这样了,除了屏电路其它全代换过了,故障依旧,请问这是屏上哪部份的问题。

网友:
清洗一下屏线插座试试!!!

网友:
屏上是不是在抖动。是干扰的。换一条VGA线就行了,换原装的。。。不行屏线也换了,再不行就要换驱动板了。会刷程序的话就可试刷一下程序。刷不好的话,就换电源吧。可能是供电不足的,你可以试测一下电压有没有在变化。。。。。。。。。。。。。。。再不行可能是屏基板主芯片坏了,那你不用搞了,叫他买新的吧。。。。。屏基板你搞不了,除非你学过屏维修。。。。

网友:
是不是屏面板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我说了,除屏之外其它全换过了,居然还叫我换换线这些,这是我自己的,所以想整好他。

网友:
刷下程序,要么就换个电源试试,也可以加个磁环

网友:
用通用板點屏試試看會不會。

网友:
我说了,除屏之外其它全换过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7387-1-1.html
                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屏接口的问题,线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