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630显卡芯片求助

楼主(2012-05-31):
请问这个显卡芯片哪个脚才是第一个脚,在芯片四个角其中一个有一个小箭头,那个是第一个脚,和主板上的一个白色标志对应的吗,以前记得集成芯片的第一脚都是字面放正,左下角是第一脚的,在线等,谢谢

网友:
对 三 角 啊

网友:
蕊片上字,左上角就是了

完全正确

网友:
左上角就是。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