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英文翻译

楼主(2012-05-31):
     同志们有谁能给我一份主板维修中的(英文代表)啊!主板维修中这么多英文记不住啊!

网友:
常用芯片引脚英文标识:
V+或VIN:主供电
VDD或VCC:一般为5V供电或主供电
SHDN:总开关信号或开关信号
ON/OFF,SD,RUN,EN:开关信号
BST,BOOST:振荡电路供电
FB:反馈信号
IN:输入
OUT:输出
GND,PGND:地
REF:参考电压
NC:空脚
SM:没有安装
PG,POWERGOOD、HWPG,POWOK:电源好信号
CLK:时钟
REST:复位
NOA
就这几个简单的,其他的没有啊。

网友:
常联系

谢谢     非常感谢   98796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