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IN#一直为低电平应该不正常吧?

楼主(2012-05-31):
hp6531s 触发便反复点亮复位重启  PG信号没有被拉低  只查到RCIN#一直为低电平 这是不是导致南桥反复复位的原因呢?这个信号对地二极体值有400多,换了EC和U甚至飞个+3V的上拉电阻都为低电平。怎么办?请赐教,谢谢!

网友:
把南桥预热下看是不是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