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不跑码慢问题

楼主(2012-05-31):
     今天接了一块技嘉 GA-G31M-ES2C的主板维修,触发后复位灯一闪一闪,查各供电均正常,这是双BIOS板,主从BIOS对换后正常跑码。但第二次触发又是不跑码。然后主从BIOS都取下来从官网上下了个BIOS刷进去风枪焊上去,触发正常后第二次触发还是不跑码,复位灯还是一闪一闪。
      之后就干南北桥,还是闪,再后来换了个IO后复位灯不闪了,但还是不跑码。。晕咧。。。。。。
后来用万用表测主BIOS第一脚电压时在那点着点着就开始跑码了,关机再触发又不跑了。现在都搞得没思路了不知哪问题来着。

还有一个问题,主BIOS第一脚电压为5V,但从BIOS第一脚电压只有3.3V不知是不是本来就这样的还是故障点。

现在只要用万用表点一点BIOS的第一脚就能跑码,,真不知从哪入手了。。。
附上图纸啊: GA-G31M-ES2C

网友:
片选信号 你侧下电压 低电平有效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问题是供电不纯净呀,查供电试试吧

网友:
那是总线的,开机上电时序是CPU电夺正常后会发出一个好信号给南桥。南桥发出复位信号,CPU接到后发出信号经过北南桥到BIOS也资料再反回去给CPU开始跑码。
1和2脚就是来拿资料的。高电来有较。。。

网友:
问下楼主  怎么区分主从的   是不是刷的时候只用刷  主就行了

网友:
主BIOS供电不对。你把5V断开、从副的上面引来VCC3给主BIOS供电试试。

网友:
有的bios供电是5v 吧

网友:
换掉旁边的两个822 的电阻

网友:
换掉旁边两个822 的电阻试试

网友:
我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板只能上单核,上双核复位也是一闪一闪的,还没搞好,希望你能搞好

网友:
怎么样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  修好了吗?

网友:
spi-cs0 和cs1 走到哪里 ?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你的毛病一样,主、从 BIOS刷过后,触发后复位灯还是一会一闪一会一闪,压南桥、北桥、CPU故障依旧,就差换IO了(网卡芯片温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