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示波器有研究的高手们泰克TEK2245A示波器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2-05-31):
     我想买一台二手示波器,是美国泰克TEK2245A示波器,第一个问题是二手的,能够保证正常的使用吗?第二个问题它的性能如何?功能是不是CRT读出,也就是同时在屏幕上显示波型、电压、频率等。大概价钱要1600元左右。按这个价格还是买数字好些吗?因为数字的可以买新的,还有保质期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网友:
1600可以买个新的数字的啊

网友:
多少m、的啊,其实你可以1500买个新的数字的;

网友:
我最近也想买个示波器,不知如何选,好像论坛上有安泰信的一款介绍

网友:
兄弟啊,这钱抓紧买个数字的吧,什么都不要想了。二手的毕竟是二手的,没有保障啊

网友:
      是100MHZ的,我想买数字品牌的,1500元可能买不到100MHZ的吧?我想如果经济好的话至少也要买200MHZ的才能胜任当今的主板吧。时钟频率最高有200MHZ吧。谢谢各位的热情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