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一变频板图片

楼主(2012-06-01):
这块变频板用于早期的日本大圆机,此板对于初学变频器维修有一定的价值,是现今变频器的雏形。当“变频”在神州大陆还是新名词时,在小日本生产的设备上已经使用了变频技术

网友A:
没见过,什么机器上的呢

网友:
小日本做的东西还是很像样的,怎么多年都和新的似的。要是国产的可能早就坏元件了。

网友:
此变频板故障率极低,由于使用时间年长会出现电解电容漏液的通病,使用达林顿GTR功率模块

网友:
这种板供电部分到可以修修!其它地方困难多多。

网友:
“日本大圆机”,是针织机吗?楼主还是说明些吧,这里外行多。

网友(点评):
正是针织大圆机

网友:
本人所在的公司就有用这种变频板的圆机一百多台,板不复杂,而且故障率极低,开关电源部分没见过有坏过的,出故障的都在直流高压检测部分,很好修
宇光版主的意思是数量多时可以对照着修吗?我想也是,只能多块板子拼凑成少数修好的板子了,有些元件很难购到,加上文献短缺啊。

网友:
这种板子有特色,双色的。第一次见到。

网友(点评):
浅色部分(上半截)为高压带电部份,也就是平时所说的“热地”。小日本松下生产的板都是这样的,很细致的一种设计

网友:
终于可以回复了!!!!

网友:
沒見過,給什麼機器用的

网友:
就是一个电源加驱动

网友(点评):
还有由一个单片机组成的CPU控制电路

网友:
很简单的板子,其实不简单,比较国产某变频器已经算复杂了,君不见伦茨8200系列、丹佛斯等,结构也 是简单,在中国国内的工厂内故障率极高。

网友B:
变频板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2012-07-12):
小日本东西确实不错,没女优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什么机器上的呢

日本电子,我们还得学习

网友:
只见图片,没有多大的用,把电路图献上就好了,连工作原理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板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类似这样的工控设备一般没有现成的电路图,有的厂家慷慨的话给个信号流程就算不错了。如果有量的话电路图可以从实物中来,就是要费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