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学员】无复位2例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2-06-01):
快毕业了饼哥发主办叫大家找故障并写检修报告,否则不算修好!只好弃戎从笔!
拿到主板,一看是:NV单桥 MCP73V  外观无明显损坏,测各大供电电感无明显短路。上电!!
复位灯常亮,无复位
先修无复位:
       1.先测各个复位点,PCI A15,IDE 1,假负载均无,复位电压。当然看诊断卡也行但是保险起见来时测i两准点。
       2.再测个供电,此板为NV单桥,出复位与其他芯片组不一样顺序是:A  内存供电,B 桥供,C  CPU供电,D 总线供电,最后出复位。当开始测内存供电时就没有内存供电!来就找到了,但是还是看看其他供电有没,的确没有。只好找原因了。
       3.找到内存供电电感和2场管Q32,Q31,发现2个场管G极无控制电压,D极有5V左右,S当然也没电压!
跑线找到控制芯片APW7120,找到这个芯片的PDF查管脚定义2,4为G控制脚,1脚为芯片供电发现2,4均无控制电压,再查供电1脚也没电压,跑线发现稳压二极管有个电阻R掉了,其另一端连接5脚VCC和1脚BOOT的供电。找到原因了!拿到饼哥验证!通过!

   还一主板是:华硕 P5VDL_X  INTE 芯片组 同样原因是无复位,各大有供电均正常,但是测到时钟电时 无电压,查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此芯片型号是:953008BF。手上没PDF,只好先查下外围33,22电阻有无1.6V  0.4V电压。发现没电压,难道时钟芯片没工作,当查晶振时发现其中一脚1.6另一脚无电压??难道就是这原因,刷掉焊油跑线发现晶振无电压那一脚断线!因为晶振没起振,时钟芯片没工作没有给各组件发出时钟信号,导致没复位。。找饼哥验证通过!
   通过这一个月主板学习,感觉似懂非懂!毕竟技术活,本人基础差想要一个月学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看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网友:
帮师兄顶下,加油!

网友:
TO上善若水:掉电阻算明显外观损坏?
掉了个一个电阻 也说无明显损坏 哈哈~~~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哦,值得学习

网友:
看来是用心学了,赞一个!一个月有此成效实属不易!加油!

网友:
文建
摸底测试80分
基础考试62
毕业考试85
焊接考试 良好
实践修板 合格(2片)

继续努力。学习理解能力很不错!

网友(点评):
这算不算揭露别人隐私?

网友(点评):
这应该算是一种荣誉,不能算是隐私,因为他们都是超龄儿童啦,呵呵

网友:
听楼主 这么说nv 的桥是总线出来了,才发出复位信号的了 ,其实我不怎么明白nv的时序~

网友:
一个月的培训能有这样效果,很佩服!

网友:
看来基地出来 的就是不一样
说实话,我自学几年还不如你那
哈哈
要不是我开有店,我肯定基地学习去
什么时候在河南也办个基地
呵呵
我第一个去

网友:
一个月进步很大!月饼老师在板上做过手脚后给你们用来考试的吧?

是啊

网友:
很很明显是人为动的手脚,哈哈

网友(点评):
饼哥也做过隐蔽的,不是老手,休想找出了

网友:
不错,看的出来分析很清楚

网友:
新手通过学习能把这两种故障查出来,很不易了。这种水平可以说能达到70-80%的水平了。遇到 尖端的故障机率不是太大。

网友:
很不错,我也想去学

网友:
学的很不错,想你学习

网友:
明显损坏,我的理解是:电容爆浆,插槽有破损,电感裂开,供电场管裂开,PCB线路板缺块!

网友:
一个供电,一个时钟;这就是供电、时钟、复位的次序来的,能这样分析,说明学到知识了!祝贺!

网友:
饼哥,你做手脚的手法太精辟了吧...连断线的外观都看不出?看了贴又累积了一点经验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点评):
在有白色线的地方,划断线,很难找

网友A:
跟楼主说个事,去基地学习,需要多少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说个事,去基地学习,需要多少学费?

你问培训中心的吧!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