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奇怪问题:每天第一次开机,光标闪个没玩怎么办?

楼主(2012-06-01):
DELL M5010奇怪问题:
每天只要第一次开机,BIOS引导完,滚动条之前,屏上左上角一个白色光标不停的闪,你就一直等,等上三分钟还是闪。强行关机,再开,还是如此,就这样折腾几次,不知道怎么,就能正常进系统了,进了系统再关机,不会再有这种情况。

一直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再开机,还是闪,闪的时候,你用U盘,光盘引导,也是闪个没玩。

DELL 笔记本有硬件测试,做了一个全测试,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哪位朋友遇过此情况 ?给个思路。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看,不行就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还有180天在保,我现在关键是确定不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如何做个测试?

这个本我是回收回来的,关键是故障不明显,只有第一次开机才如此,没法和客服说啊

网友:
闪个三分钟能进系统吗,不能进的话就有大问题了。

网友:
先换硬盘,再不行就要查南桥了!是引导时间长!

网友:
这种状况那得先换硬盘再查主板了.

网友:
拆掉硬盘光驱直接用U盘进PE看看。
估计LZ用U盘进系统的时候硬盘可能没拆吧?硬盘用软件测过没有?

网友:
关键我是不知道如何再让这种问题出现 ?
因为我目前只发现,只要每天头一次开机,就会出现开机光标闪,强制关机几次后,这种问题就没有了。
然后一天当中你开机基本上没事。不会有这种问题。
第二天再开机就又如此了

网友:
先系统引导修复,不行换硬盘,再不行南桥

网友:
找个硬盘换下,换根内存,能换的先排除下,拔掉光驱试,最小系统法。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给的建议。
经过几天的观察,问题已经找到了。

其实不是机器的故障。如果开机的时候,机器的USB口插着鼠标,有的时候就会开机光标不停的闪。拔掉鼠标就能马上进系统。所以断定是USB口接设备导致。BIOS设置里已经将硬盘设置成第一引导,有的时候也是如此。不知道是因为鼠标还是机器USB口问题。但是USB口平时也正常能使用。所以不能做为故障了。

所以写出结果。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