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电路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2012-06-01):
从 紫5VSB ------ IO------ PW+    在从IO------- PS ON
我跑线路 5VSB 到IO 能通   然后 IO 到PW+ 能通   5VSB到 到PSON 能到  PSON 到 IO 能通     但是5VSB 到PW+  却不能通!!!    为什么呢!

网友:
每块主板的原理是不一样的

网友:
那也就是说  有的是5VSB 到IO 在到 PW+    有的是从5VSB 到PW 同时也到IO 对吗!

网友:
还是多找些板子来跑线吧,这样就明明白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