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550dn

楼主(2012-06-01):
经检查是定影电源板短路 才造成电源板烧保险的  ,定影电源板 桥堆坏 三极管Q202短路(GT40T301  740)更换后通电试机 跑到正在矫准的时候又烧了  换的是GT40T101  然后又换GT40T301 726 问题还是一样 打定影电源板无明显短路现在  定影器有升温 求各位大师给个思路吧

网友:
后级无短路。那就查前面了。看220V整流。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老烧它,那后面你不查呀,是不是后面什么东西开路了或是短路了呢

网友:
请买本开关电源原理与维修的书慢慢研究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昨天整了一下午 问题找到了 是定影器坏了   它是线圈发热方式 因为它发热了就没拆开看 拆开一看 都烧熔了